[STM32F1] 实际运行的结果与自己设想不一致

楼主(2021-03-01):
最近在做利用UART远程升级,自己的应用程序放在FLASH的0x1800后,之前放的BOOTLOADER,利用LM_FLASHG program 中的uart把应用程序烧录进去后,发现实际运行的结果与自己设想不一致。不知道
从向量表从1800开始,应用程序连接脚本怎么弄啊?

楼主:
是没有运行啊,还是运行后出错了?

网友A:
我把这句话删了出来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网友B:
难道是对AD模块的一个与初始化的,主要是针对寄存器CACTL1的。

网友C:
比较一下看看到位没有,结果不比较也到了

网友D:
USCIA和USCIB可以同时工作,且相互间没有资源的复用?

网友E:
为什么要分开USCIA和USCIB两个模块呢?

网友F:
你说的0x1800是什么地方?

网友A:
这两个应用的对象不一样的,分开是情理之中的。

网友G:
这个地址的需要设计好的

网友H:
程序能够正常运行就没有问题。

网友I:
仿真调试的时候是否一致

网友J:
使用的是自己编译的程序吗?

网友K:
可能采集到的数据有误。

网友L:
检查你的程序应该有写错的地方。

网友M:
这个跟下载方式没有关系吧。

网友N:
程序运行结果跟你设想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H:
这个设计需要注意细节的。。

网友O:
哪里不一致呢

网友P:
能详细说说嘛

网友C:
楼主能够具体描述程序的内容吗?

网友Q:
可能需要升级一下软件了。

网友R:
没有做过远程升级,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S:
发现实际运行的结果与自己设想不一致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G:
BOOTLOADER存问题吗?

网友G:
如果程序有问题,肯定不能执行程序了。

网友T:
应用程序放在FLASH的0x1800后怎么样呢

网友U:
楼主可以参考其他的软件和硬件设计了。

网友V:
LM_FLASHG program是什么软件?

网友W:
程序烧录进去,能够读取相关的数据吗?

网友X:
远程升级必须串口吗?

网友Y:
实现的效果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Q:
LM_FLASHG program是升级程序的远端吗?

网友Z:
建议楼主做好测试,再下载程序。

网友AA:
硬件设计应该一样的,实现的效果也应该一样

网友AB:
UART远程升级没有测试过

网友AC:
最好能够通过单步调试程序了。

网友C:
也不知道楼主说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D:
楼主的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D:
一般都是必须先复位才能写入的。

网友AD(2023-03-08):
在内存那里看看

网友(2024-01-04):
这可能是由于编程时的逻辑错误,比如错误的算法实现,或者是变量命名和使用的错误。

网友AE:
考虑增加滤波电容、磁珠等抗干扰措施,提高程序的稳定性。

网友AF:
验证中断优先级、使能及服务函数编写是否合理。确认中断触发和响应机制正确,清除中断标志位的操作是否及时且恰当。

网友AG:
注意动态分配内存(堆)时是否存在泄漏或者越界访问问题。

网友AH:
检查代码逻辑,确保算法实现无误。

网友AI:
使用调试工具,如仿真器、示波器等,观察程序运行过程中的信号变化

网友AJ:
有时候编译器或开发环境的缺陷或错误可能会导致程序运行异常。

网友AK:
检查单片机的时钟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AL:
程序逻辑错误、变量定义错误、数组越界、指针使用不当

网友AM:
编译器可能会对程序进行优化

网友AN:
使用仿真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等工具,观察关键点的信号波形和变量值变化

网友AO:
输入和输出的数据类型和格式正确

网友AP:
这个计划必要细致细节的,。

网友AQ:
我以前没有做过远程升级,我不确定它的效果如何

网友AR:
可能是硬件电路连接不正确、接口损坏、电源电压不稳定等问题

网友AS:
查看全局变量、局部变量的声明和使用是否符合预期,防止未初始化或覆盖导致的问题。

网友AT:
单片机或其外围硬件(如传感器、执行器等)可能存在故障,或者硬件连接错误

网友:
如果单片机与外围设备进行通信,检查外围设备的状态和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AU:
这两种应用的对象是不同的,将它们分开是合理的。

网友AV:
硬件设计要相同,实现效果也要相同

网友AW:
程序中的算法或逻辑可能存在错误

网友AX:
编译器在处理代码时,可能会产生一些预想不到的结果,这也可能导致程序的运行结果与预期不符。

网友AY:
电源不稳定或电压偏低可能导致单片机工作不正常

网友AZ:
在程序中添加调试代码和断言

网友BA:
仔细检查程序代码

网友BB:
参考官方提供的库函数例程或相关技术手册,对照自己的代码找出可能的遗漏或误解之处。

网友BC:
在代码中添加必要的打印语句,用于记录关键步骤的执行情况和变量值

网友BD:
步伐可以或许正常运行就没有問題。

网友:
如果在编写程序时使用了错误的编译器设置或选项,或者在编译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可能会导致程序在实际运行时出现问题。

网友BE:
比较一下,看看它是否到位,如果不是,它仍然在那里

网友AJ:
检查程序中使用的内存是否正确分配和释放

网友BF:
特别关注条件判断、循环控制、数组边界、指针操作等容易出错的地方。

网友AI:
硬件问题也可能导致程序的运行结果与预期不符

网友BG:
什么软件是flash和程序?

网友BH:
程序代码是否存在错误,包括语法错误、逻辑错误、算法错误

网友BI:
逐步优化程序代码,并对每次优化进行测试

网友BJ:
检查线路连接、接口类型和通信协议是否与要求一致。

网友BK(2024-04-08):
在其他的交流电流环路都布置好后再放置

网友BL: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BM:
任何与多条功率线相连的功率器件要尽可能紧挨在一起,以减短连线长度

网友BN:
工作时的电压降低了

网友BO:
发射出过量的电磁干扰(EMI)

网友BP:
典型的转换时间大约是50ns

网友BQ: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BR:
负载环能以直流方式汲取能量

网友BS: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BT:
输出整流器交流电流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