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断程序中,需要清中断标志,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03-01):
在中断程序中,需要清中断标志,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否则退出后会再次进入中断

楼主:
没有说清楚。应该是清除标志才可以再次进入吧?

网友B:
单片机要靠查询中断标志来判断是否要进入中断,如果你不清除中断标志,本次中断退出,单片机又会检测到中断标志,因此重复进入中断。

网友C:
不同中断的行为、触发条件、标志产生、清除条件是不同的,这个一定得先搞清楚

网友D:
对,然后,进入中断这个标志是否会自动清除?在中断程序运行过程中,中断标志是否会改变?这个改变是要处理还是要抛弃?这才决定是决定是否要清除中断标志、什么时候清除标志的关键

网友E:
总之,不能一概而论,先去搞清楚各种中断的行为模式和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吧。

网友D:
响应中断条件是:中断使能和中断标志同时成立时.
一般来讲,响应中断后,有硬件清标志和软件清标志两种.(如果硬件不能清标志,说明书会说明).

网友F:
如果硬件不能请标志,而软件又没有清标志的话,会一直进入中断.会与设计思路违背.

网友G:
设计中断硬件的都是极端聪明的人,大多数类型中断都是一旦进入中断就硬件自动清楚申请位的。

网友H:
只有那些不能自动清除中断申请位的才要求用户自己清除

网友G:
对,例如TI/RI共用一个串口中断,进入中断就自动清除申请位很造成混淆。

网友G:
留给用户的是最少的最简单的设计使用方法。

网友I(2021-10-12):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要靠查询中断标志来判断是否要进入中断,如果你不清除中断标志,本次中断退出,单片机又会检测到中断 ...

不用查询啊,定时器计完数就自动进入中断服务函数,我就只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清除标志位就行。你把我搞蒙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不用查询啊,定时器计完数就自动进入中断服务函数,我就只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清除标志位就行。你把我搞蒙了 ...

楼上说单片机查询。你不是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