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实现千兆以太网通信

楼主(2021-03-01):
最近想用STM32做一个千兆以太网的通信接口,
ARM小白,请求大神指点:
1、能否实现?
2、需要使用哪个系列的ARM?
3、需要使用哪种以太网控制器?

网友A:
选用好用的网络模块就好,和stm32关系不大吧

网友B:
考虑到STM32处理能力问题

网友C:
用的 哪款stm32

网友D:
STM32支持不了千兆以太网。

网友E:
支持不了千兆以太网

网友F:
用FPGA去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