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配置外部中断时会进入死循环中断

楼主(2021-03-01):
STM32F0+UCOSIII,

楼主:
我的程序在调用UCOSIII相关初始化函数前,初始化了一系列外围IC,其中有个ic用到了外部中断。当初始化了这些外围IC后,执行OSIni、创建任务、OSStart。然后在执行SStart这个函数时会进入HardFault_Handler中断死循环

网友A:
PendSVHandler函数问题

楼主:
但我这个UCOSIII例程上直接从UCOS官网上下载的UCOSIII_F051的例程来的

网友B:
这个数应该不会有错的

楼主:
最后发现屏蔽了那个初始化配置了外部中断的函数就不会进入HardFault_Handler中断了。

网友C:
把这个中断初始化配置的函数放到一个任务中调用

网友D:
这个任务执行一次会自我删除

楼主:
嗯,也不会进入中断了

楼主:
在此之前也尝试了中断优先级,响应优先级、抢占优先级的各种组合,也不行。

网友E:
貌似中断配置只要不是放在OS跑起来之前的话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F:
你确定你的系统必须用UCOSIII么

网友G:
难道UCOSII不够用?

网友H:
一般能放在任务里进行的工作都尽可能放在任务里

网友I:
求大神来解答

网友A:
最好是能看到你的代码!不然再牛、逼的大神也帮不了你。

楼主:
UCOSIII或UCOSII这不重要,有这个问题我得弄清楚问题在哪啊

网友J:
只执行一次的初始化函数一般都是放在OS之前的把

网友K:
出现这种现象,只通过几句话描述来分析原因是不太现实的

网友L:
你还是自己去跟踪一下,然后研究研究原因。

网友M:
可以在HardFault_Handler加一个陷阱,然后强行返回,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网友N:
这个需要调试跟踪,看看到底是哪条指令、哪个地址引起的HardFault。

网友O(2021-04-01):
跟踪一下,然后研究研究原因

网友P:
只执行一次的初始化函数一般都是放在OS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