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E上所有的指示灯都不亮了

楼主(2021-03-01):
6针的8051 ICE adapter 固件版本升级完以后,电脑都认不到了。ICE上所有的指示灯都不亮了

楼主:
是否表示已经废掉了,有没有办法挽救?

网友A:
可能LZ在升级过程被干扰到

网友B:
还是电源不稳 拔掉了?

网友C:
下载8051 ICE adaptor的手动复原方式说明以及程式,按照步骤操作即可

楼主:
已经修复了,谢谢!

网友D: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不过,在技术支持下修复了

网友E:
固件升级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