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单片机按键电路串稳压二极管是为什么呢?

楼主(2021-03-02):
图片是联想液晶显示器的按键板,5个按键,7个稳压管,1个LED,6芯排线接主控板,为什么要用稳压管?

网友A(点评):
您好,联想的屏还用这么多按键吗

网友B:
可能是当防静电保护用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当防静电保护用的吧

那为什么不用TVS?

网友B:
应该就是当TVS用吧

网友D:
这个设计生产水平,按钮都歪的

网友E:
应该是二极管,不是稳压管吧,配合按钮使用,按钮后接通二极管编码,然后防其它线路导通。

网友F:
IO不够的时候,可以通过二极管实现按键的二进制编码,8个按键占用3个IO,16个按键占用4个IO

网友G:
这应是用于编码的二极管而非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