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买的串口server的,焊接的spi nand

楼主(2021-03-02):
请问,这个nand是不是会有坏块问题?会不会出现无法启动到客户那边!因为nand除了ecc,还有负载平衡,处理坏块!文件系统也要求高

另外spi nand能运行non-os吗?可以直接烧写程序进去吗?

网友A:
请提供nand的具体型号以及datasheet,然后才能保证nuwriter烧写固件的时候不会出错,导致无法启动系统.

网友B:
就是官方网站买的NUC980转串口的板子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D:
1)NUC980系列既可以采取 non-OS也可OS开发模式。

2)NUC980支持MTD/SPI Dual/Quad NAND/NOR flash
     MTD or Dual/Quad SPI,    (MTD --> parallel)

3) 如果OS是Linux时,适合SPI NAND的文件系统为UBIFS,该文件系统天然地natively supported by kernel,成熟稳定可靠

4) 如果不带操作系统,Nuvoton提供了 yaffs2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