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云计算的用户层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03-02):
云计算的用户层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云计算的用户层的作用是什么

顾名思义,这层主要面向使用云的用户,并通过多种功能来更好地为用户服务,共包括4个模块:用户管理、客户支持、服务管理和计费管理。
(1)用户管理
对于任何系统而言,对于用户的管理都是必需的,云也是如此。云方面的用户管理主要有3种功能。其一是账号管理,包括对用户身份及其访问权限进行有效地管理,还包括对用户组的管理;其二是单点登录,英文为“Single Sign On”,其意义是在多个应用系统中,用户只需要登录一次就可以访问所有相互信任的应用系统,这个机制可以极大地方便用户在云服务之间进行切换;其三是配置管理,对与用户相关的配置信息进行记录、管理和跟踪,配置信息包括虚拟机的部署、配置和应用的设置信息等。
(2)客户支持
好的用户体验对于云而言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帮助用户解决疑难问题的客户支持是必需的,并且需要建设一整套完善的客户支持系统,以确保问题能按照其严重程度或者优先级来依次进行解决,而不是一视同仁。这样,能提升客户支持的效率和效果。
(3)计费管理
利用底层监控系统所采集的数据来对每个用户所使用的资源(比如所消耗CPU的时间和网络带宽等)和服务(比如调用某个付费API的次数)进行统计,来准确地向用户索取费用,并提供完善和详细的报表。
(4)服务管理
大多数云都在一定程度上遵守SOA(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面向服务的架构)的设计规范。SOA的意思是将应用不同的功能拆分为多个服务,并通过定义良好的接口和契约来将这些服务连接起来,这样做的好处是能使整个系统松耦合,从而使整个系统能够通过不断演化来更好地为客户服务。而一个普通的云也同样由许许多多的服务组成,比如部署虚拟机的服务、启动或者关闭虚拟机的服务等,而管理好这些服务对于云而言是非常关键的。服务管理主要有下面这5个功能。
* 管理接口。提供完善的关于服务的Web管理界面和API接口。
* 自定义服务。能让用户对服务进行自定义和扩展。
* 服务调度。配备强健的机制来负责服务的调度,以使服务能在合理的时间内被系统调用和处理。
* 监控服务。利用底层的监控系统来观测服务实际的运行情况。
* 流程管理。提供一个工具来让用户将多个服务整合为一个流程,并对它进行管理以提升运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