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关于三极管整流

楼主(2021-03-02):
我知道发这些图很幼稚。

甚至有人画出这样的整流图,大家说下下面的图会出现什么结果?

当然,很显然,后来是失败了,两个三极管都冒烟了. 那时候还是用的锗管.
我小时候就这么干过.

网友A:
不知道 三极管 有电流放大作用的吗?  这么机械的理解问题,也是醉了。
   光看到 它 有 两个 PN 结就不用考虑其它特性了是吧。 加个负载就会提供基极电流的,会发生什么 不知道 吗?
      一堆人讨论,看不到 也 想不到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三极管 有电流放大作用的吗?  这么机械的理解问题,也是醉了。
   光看到 它 有 两个 PN 结就不用 ...

哈哈,二十一世纪还闹这种笑话。一帮老年发烧友玩过家家。

网友B:
三极管用于整流,属于不懂三极管特性的人的想法。

网友:
可用两个PNP管或两个NPN管都可以c:\55.jpg

网友C:
可以用三极管整流,但是不能做半桥,因为其CE的工艺同单纯的双二极管有差异,所以,用三极管的CB做整流二极管是可以的(不要用BE,VBE的反压一般是6V)

网友D:
同步整流,用的就是 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