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一款简单的光耦检测电路

楼主(2021-03-02):
可以简单测试光耦的好坏

网友A:
如果输出侧是坏的检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出侧是坏的检测不出来

如果输出侧是坏的,LED肯定不亮

网友B:
开关只控制发光二极管电路更好

网友C:
光耦到R39之间,加一粒2K ~ 10K 阻值的漏电旁路电阻更好。     -- 现在的超高亮LED太灵敏了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只控制发光二极管电路更好

不错,可以改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