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103 如何清除idle标志位?

楼主(2021-03-02):
从stm32移植过来,发现一直重复进入idle中断,无法清除idle中断标志,但是程序在stm32上一直正常运行,查看hk32用户手册,用法和stm32一致,实际上却不是这么回事,这是什么原因呢?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IDLE))
  {
    tem=USART1->SR;//先读SR,然后读DR才能清除
    tem=USART1->DR;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IDLE);

  }

网友A:
这个是老版芯片的硬件BUG,建议使用新款HK32F103C8/CBT6A,带A的新款改掉了老版的许可多问题。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V:i_fxz0123m 顺便奉上应用笔记,老版参考V1.0.32,新版参考V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