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简单的M451工程模板_ 电机弦波控制源码

楼主:
本代码配置好了时钟,GPIO,Timer1,UART,PWM

芯唐 M4 芯片 PWM 特点:
1> 六路 PWM 同步起动,也可各自不同频率工作。
2> 中心对齐,分开控制上计数 PWM 跳变时刻,和下计数 PWM 跳变时刻,分辩率提高一倍,还可产生右偏的 PWM 波。
3> 额外一个数值比较器控制测电流 ADC 的触发时刻点。
4> 占空比寄存器的值,可让PWM输出全低和全高。

本代码
// PWM 周期 2000,  PWM 时钟 36M,所以 PWM 频率为 18KHz。
// 12 位的正弦函数表。
// PWM024 驱动上臂,输出高时 MOSFET 导通,PWM135 驱动下臂,输出低时 MOSFET 导通
// PA0_HA,PA1_HB,PA2_HC, 60度 Hall (HC信号是反相的)

网友A(2021-03-02):
数值比较器控制测电流 ADC 的触发时刻点
请问怎么比较触发点?中间对齐后上下臂导通可能与实际电压无关?

网友B:
FOC 向量控制(vector control)也称为磁场导向控制(field-oriented control,简称FOC)
无感测器向量控制是利用三相电压及输出电流,配合开回路的估测器(estimator)或是闭回路的观测器(observer)来得到转速的资讯,开回路估测器中会计算转速,但不会作回授控制,闭回路观测器则会计算转速,并依此计算某物理量,利用此计算量计算值和向量控制中对应值的差异进行回授控制。无感测器向量控制由于不需要有加装编码器的马达.在成本及可靠度上很有竞争力

网友C(2021-04-01):
怎么比较触发点

网友D:
FOC 向量控制的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E:
无感测器精度如何

网友F:
算法复杂吗

网友G:
成本预算大概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