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BLDC 的启转

楼主(2021-03-02):
一,静止启转
     BLDC  动起来才有反电势,才能检到过0。BLDC 静止时要先通电First_Delay时间(1~10ms)后再检过0。若第一次通电,电磁场刚好与永磁体方向一致,通电时间再长也不会转,所以要定义一个超时时间——PeriodMax ——超过这个时间检不到过 0 ,就直接换下一相
      BLDC_Start(PeriodMax,  1000) ;                // 参数1:超时变量,参数2:换相后到检过 0 的最短时间

二,非静止启转
    启转前 BLDC 若已在转,先测一下换相时间 PeriodNow,在过 0 点立即通电起转,就可以直接顺畅起转。

    pPhase       = &TabPhase[1]  ;                        // 启转相。
    Wait_Zero(TabPhase[1],  15*1000)                // 等过 0,15 ms 超时
    T1 = TIMER1->DR ;
    Wait_Zero(TabPhase[1],  15*1000)
           // 这个时刻,永磁体刚好在第一相的过0点
    Period = (TIMER1->DR - T1) & 0xFFFFFF ;       // 相减得到换相周期 Period
    if(Period < 3000)   BLDC_Start(Period,  0) ;      // 换相周期小于3ms,已在高速转,直接同步
    else    BLDC_Start(Period,  1000) ;                  // 启转, 参数1:测到的周期,参数2:退磁时间

网友A:
下载下来的Wait_Zero函数是这么写的,这样什么功能都没有,楼主你那的Wait_Zero函数不一样?
uint32_t Wait_Zero(uint32_t Phase, uint32_t TimOV)
{
  return 1 ;
}

网友B:
mark,这个启动过程没有考虑反转的情况,启动时假如电机正在反转,那么也是会测到反电势信号的。不过这个代码应用在航模上,可能实际应用中不需要反转。

网友C:
2017-4-3 19:40 上传

如果所用的驱动电路上下桥MOS管都是输入高电时平导通, 请问是否删除下图这行指令即可?

网友D(2021-04-01):
这两种方式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E:
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方式的启转呢

网友F:
代码还是非常简单的

网友G:
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H:
有没偶更加详细的代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