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这个MDK的警告2个怎么去掉呢?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1-03-02):
    如图

1614671795(1).jpg (64.41 KB )

网友A:
GD的没用过,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的没用过,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谢谢!
和GD实际没关系
MDK 编译器选型不要选择6,选择5就不会有这警告,具体为什么还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和GD实际没关系
MDK 编译器选型不要选择6,选择5就不会有这警告,具体为什么还不清楚 ...

你这个明显是语法不对,这个语法只适合ac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