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7蓝牙主机模式通信问题

楼主(2021-03-02):
1、CH577蓝牙芯片主机模式下如何接收来自从机的数据?从机可以是CH9141模块。
2、CH577蓝牙处于主机模式下,如何向指定设备名称的从机的发起连接?
有相关参考例程么?

您好,可以i电话咨询025-52635389

网友A(2022-12-06):
CH9141是蓝牙模块吧,它应该有串口输出才对,你串口控制呗

网友B:
参考例程估计你得找FAE要了

网友C:
你想CH577与CH9141用蓝牙方式连接是么?

网友D:
这个指定设备名字应该看数据手册应该能有,demo不一定会有

网友E:
没这么做过,之前用MCU都是用的串口与CH9141通信的

网友F:
那你为啥不用2片CH577芯片呢?两片的话一个主一个从应该好弄吧

网友G:
楼主是想从机是在别的MCU设备上是么

网友H:
应该需要知道对方的mac地址吧,不然指向连接好像不行

网友I:
没这么试过,但是可以看看CH9141是否支持这种功能,你可以用2个9141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J:
如何接收从机数据,就先连接到从机上呗,应该就能收到数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