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x_ddl_Rev1.9.2 Lite》驱动库有一个大BUG

楼主(2021-03-02):
#申请原创#

    今天尝试用官网最新的驱动库调试一下串口,没调通,很郁闷,然后开始找原因了
对照手册看了好几遍,板子也没问题啊,代码也没毛病。
最后没办法,尝试了官方历程,uart0,uart1,(PA9,PA10)(PA2,PA3),没有一个通的,UART收不到也发不出去。
历程太不负责任了吧!
    最后还是找到原因了,还是driver\目录下的 uart.c有问题。

左边的代码只是加了四舍五入的功能吧,不能说和以前的库不一样就是bug……

楼主:
华大MCU的IAP升级(源码+PC工具) - 华大半导体MCU论坛 - 华大半导体MCU单片机官方技术论坛 - 中国电子网技术论坛 https://bbs.21ic.com/icview-3072988-1-1.html

以上帖子里这个附件里的驱动是OK的,
而官网下载的驱动库有问题!

网友A:
真亏您能找到问题 大工程这是

网友B:
确实是个不小的问题 多谢楼主相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个不小的问题 多谢楼主相助

用国产,虽说便宜,但是有些东西是要付出代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亏您能找到问题 大工程这是

以前的老版本是没问题的,包括最早的不是Lite的那个版本,新版本反而出了bug.

楼主:
华大的软件代码库都不放在github上的,以前的版本找不找不到。

网友C:
官方例程的UART1的PA02、PA03和正确配置的UART0的PA09、PA10收发都是正常的,可以更换板子再试一试

@fxyc87 :能用寄存器的都是牛人啊
我不用它的库,都是用寄存器写的

网友D:
官方例程的串口收发都是正常的,可以看看是不是板子或者连接的问题,如果还有问题可以联系代理或者原厂FAE咨询。

网友E:
哈哈,还好我以前没用他们的库函数。这个bug能被你发现,你真的也是厉害,华大应该给你奖金

网友F:
竟然有这么大的漏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官方例程的串口收发都是正常的,可以看看是不是板子或者连接的问题,如果还有问题可以联系代理或者原厂FAE ...

板子就是官方的demo板,没问题,改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方例程的UART1的PA02、PA03和正确配置的UART0的PA09、PA10收发都是正常的,可以更换板子再试一试 ...

说正常的肯定是老的库咯,我以前用老的库也是正常的~

网友G:
你的波特率配置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正常的肯定是老的库咯,我以前用老的库也是正常的~

官网hc32l13x_ddl_Rev1.9.2 Lite库是正常的,例程下载连接配置正确,收发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波特率配置是多少?

115200,9600

你是不是没有做时钟初始化?建议即使用4M的RCH,也要先写一下4M的RCH TRIM值,另外4M的主频,不支持115200的波特率

网友H:
感觉好像是那么回事,其实好像不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网hc32l13x_ddl_Rev1.9.2 Lite库是正常的,例程下载连接配置正确,收发是正常的 ...

你这个销售 就不要在这里嚼舌根啦

不是销售,实测过的

网友I:
呵呵,用户本身就是在为原厂找bug。

网友:
今天我也在用官方demo板调试L136的串口,mdk用的527版本,编译下载后,电脑给单片机发数据,有反应,但是收到的一直是乱码,我用的是官方的uart_init例程,然后我用uart_dma例程就可以通信,明天试试楼主的方法,好难受啊,求帮助

例程应该是带奇偶校验的模式3,如果不用奇偶校验,就用模式1, 另外波特率设置和时钟的匹配关系也要注意

网友J:
库是真的烂,还各种版本乱死了

网友:
C:\Users\liudandan\Desktop\1

网友K:
官网下载的ddl1.9.2示例代码,使用uart_int代码,使用串口助手发送数据,一直都是回复乱码;然后使用uart_dma示例代码,就可以正常通信,楼主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通过debug查看寄存器的值,也没有问题,然后通过示波器看串口发送的数据,两个例程的波形不一样

刚刚解决了 while(1)
    {
        if(u8RxCnt>=1)
        {
            u8RxCnt = 0;
            Uart_SendDataIt(M0P_UART1, ~u8RxData); //启动UART1发送第一个字节     main函数这个地方的~符号去掉 改成Uart_SendDataIt(M0P_UART1, u8RxData);
        }

    }

网友K:
引用 网友K:
官网下载的ddl1.9.2示例代码,使用uart_int代码,使用串口助手发送数据,一直都是回复乱码;然后使用uart_d ...

Uart_SendDataIt(M0P_UART1, ~u8RxData); 这个是错误的
main函数中这个地方的~符号去掉 改成Uart_SendDataIt(M0P_UART1, u8RxData);

网友:
按照官方例程,配置波特率9600bps、偶校验、1stop,收发结果如图
请问是否修改了例程、更改了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K:
Uart_SendDataIt(M0P_UART1, ~u8RxData); 这个是错误的
main函数中这个地方的~符号去掉 改成Uart_SendDat ...

这只是官网的示例,对发送的数据进行了取反,readme中有说明,实际应用中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写main函数即可

网友L:
我还真没有发现这个bug,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M:
我用hc32l13x_ddl_Rev1.9.2 Lite,两个串口收发都没问题

网友N:
确实没有发现 可要引以为戒

网友O:
码一个 暂时没有遇到此类问题

网友P:
1. 出问题,通过GPIO输出PCLK以确认真实的PCLK频率是多少。
2. 出问题,查下寄存器的值是多少;根据寄存器值计算其通信速率。

3. PCLK=4MHz时,通信速率高不了。

4. 在MCU领域,库不是万能的,出了问题查下寄存器,对照手册进行计算才是终级解决方案。

网友M:
不要用4M了,用24M以上,基本常用的波特率的误差值都很小。新库的四舍五入逻辑,理论上比之前的去小数处理更好些。

网友Q:
用户帮原厂找bug 真相了

网友R:
这个bug我还真的没有发现的。

网友S:
我还真没有发现这个bug。不知道问题。

网友T:
老哥太硬核了 顶一下 祝早日申请成功

网友U: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官网上好好看看。

网友V:
谢谢楼主分享 这个确实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W:
引用 楼主:
华大MCU的IAP升级(源码+PC工具) - 华大半导体MCU论坛 - 华大半导体MCU单片机官方技术论坛 - 中国电子网技 ...

哈,以前用nxp的时候,也碰到过库里有严重的bug

网友X:
应该是时钟太低了,速率太高的问题,那样用整型计算的误差过大,本质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