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L196PCTA板载调试报Device could not be powered up?

楼主(2021-03-02):
使用HC32LF17/9XG0-STK开发板调试时出现Device could not be powered up,使用的是板载的CMSIS-DAP调试,各位大神谁遇见了请教一下
      下载视频

是不是更改时钟配置之后,烧录完出现的这个问题?

网友A:
?下载视频?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B:
楼主有排查出是连接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吗

网友C:
发出的demo板有一个小卡片,可以根据小卡片进行硬件连接,软件环境配置有对应的文档,如果没拿到可以咨询代理FA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排查出是连接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吗

没有找到问题,用串口下载了一下又可以用了

网友D:
啊那确实是玄学了 实在是搞不明白

网友E:
楼主是不是下载了超低功耗的代码在里面?

网友F:
这个与低功耗模式有关吗 我倒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G:

跟低功耗有关,低功耗会关闭SWD的调试外设

网友H:
你的芯片是不是没有选择正确造成的?

网友I:
楼上大佬说的是 有一些板子低功耗会设置阉割

网友J: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K:
没有看见视频,视频在哪里呢?

网友L:
有时候可能就是固件插件的问题而已 很玄学

网友M:
视频究竟在哪里呢?没有看见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