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 wifi通讯

楼主(2021-03-02):
请教下各位大佬,如果需要整合4g或者wifi通讯功能进来,GD有推荐型号吗?

网友A:
除了这个还有别的需求吗 基本的型号都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B:
有一些板子自带模块的 但是自己加也不是很麻烦我也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这个还有别的需求吗 基本的型号都是可以做到的

没有其他什么要求,就是想加个4g或wifi进去,一般型号是指1到4系列都可以吗

网友C:
F1到4都算比较通用的 示例也很多 4能接东西更丰富一点开发起来应该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F1到4都算比较通用的 示例也很多 4能接东西更丰富一点开发起来应该更方便

谢谢

网友D:
如果有低功耗的需求就看看L系列的

网友E(2021-04-04):
外挂哪种模块啊

网友F:
基本上都可以做到啊

网友G:
没有其他什么要求?

网友H:
4G一般用什么模块啊

网友I:
F1到4都算比较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