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5345的PWM波形无法输出

楼主(2021-03-02):
如题,在用PIC16F15345学习PWM时,无法输出PWM波形,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是哪里有问题。
1.端口配置
void GPIO_Config(void)
{
TRISBbits.TRISB6 = 0;//输出
ANSELBbits.ANSB6 = 0;//数字模式
RB6PPS = 0X0B;//RB6作为PWM3OUT

    TRISBbits.TRISB4 = 0;//输出
    ANSELBbits.ANSB4 = 0;//数字模式
    RB4 =1;
    SLRCONBbits.SLRB4 =0;//以最快速度翻转
}
2.Timer2配置
void Timer2_SoftwareGate(void)
{

    T2CLKCONbits.CS =2;//Timer2时钟源选择,fosc
    T2CONbits.CKPS = 0;//时钟预分频,128分频
    T2CONbits.OUTPS =1;//输出后分频
    T2HLTbits.CKPOL = 0;//输入时钟有效边沿,0-上升沿,1-下降沿
    T2HLTbits.CKSYNC = 1;//TMER时钟同步
    T2HLTbits.PSYNC = 0;//TMER分频输出与fosc/4同步
    T2HLTbits.MODE = 0x0;//自由运行模式,软件控制
    T2RSTbits.RSEL = 0;//TIMER2外部复位源选择
    T2PR = 200;
    T2CONbits.ON =1;//启动
}
3.PWM配置
void PWM_Config(void)
{
    PWM3CONbits.POL =0;//高有效
    PWM3DCHbits.DC = 0x0F;
    PWM3DCLbits.DC = 0X03;
    PWM3CONbits.EN = 1;
}
4.中断配置
使能TIMER2中断,并在中断中翻转RB4端口。
void Interrput_Config(void)
{
    INTCONbits.GIE =1;
    INTCONbits.PEIE = 1;
    PIE4bits.TMR2IE =1;//使能timer2中断
    PIR4bits.TMR2IF =0;//中断标志位清0
}
void __interrupt() IRS(void)
{
     if(PIE4bits.TMR2IE && PIR4bits.TMR2IF)
     {
         RB4=~RB4;
         PIR4bits.TMR2IF=0;
     }
     else
     {}
}
5.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CLCK_Internal_Config();//32M时钟
    GPIO_Config();
    PWM_Config();
Timer2_SoftwareGate();
    Interrput_Config();
    while(1)
    {

    }
    return;
}
可以测得TIMER2在按配置的T2PR = 200产生中断,但在RB6脚上没有PWM波形输出,换了其他的引脚试了,也不能输出波形,是哪些配置不对吗?求赐教,万分感谢!

楼主:
尝试做了些修改,TIMER2时钟选择会导致问题。
当TIMER2的时钟选择fosc,PWM波形无法输出;当选择时钟为fosc/4,就可以正常输出PWM,且频率正常。
这是为什么,时钟配置为内部32M时钟,fosc为32M,fosc/4为8M,只是频率值不同,为什么会导致无法输出波形?

楼主:
不是很明白这个PWM模块的原理,TIMER2的8位定时器寄存器,怎么就变成了10位。
The 8-bit timer TMR2 register is concatenated with either the 2-bit internal system clock (FOSC), or two bits of the prescaler, to create the 10-bit time base. The system clock is used if the Timer2 prescaler is set to1:1.
这里2位时钟是指什么?手册中给出了计算PWM周期的公式

同时,给出了一些频率的示例

按照上面的公式,与PWM周期相关的量是PR2,FOSC,TIMER2分频。
在示例中,FOSC不一样,一个为20M,一个为8M,第一列数据,PR2都为0XFF,分频都为16。
那么按照公式计算,20M时,PWM频率 = 20M/(256*4*16)=1.22K;
8M时,PWM频率= 8M/(256*4*16) = 488HZ,
而表中得出的PWM频率一样,都是1.22K,这到底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明白这个PWM模块的原理,TIMER2的8位定时器寄存器,怎么就变成了10位。
The 8-bit timer TMR2 regi ...

感谢您的反馈,看下来Table 29-2有错误,以后会更正。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分享,我也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您的反馈,看下来Table 29-2有错误,请等待我们的核实。

另外再请教一下,我将TIMER2的时钟源选择为FOSC/4后,在free模式下可正常输出PWM波形。
当修改模式为ONE-SHOT模式,如果设置了大于1的时钟预分频,也可以正常输出波形,但是当不分频时,就没有波形输出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再请教一下,我将TIMER2的时钟源选择为FOSC/4后,在free模式下可正常输出PWM波形。
当修改模式为ONE- ...

此时你的PR和CCPR(周期,占空比)是多少?你的代码是MCC配置的吗?如果不是,可以用MCC配置,然后做个比较。

网友C(2021-04-01):
这算是一种bug吗

网友D:
在使用中发现问题

网友E:
看更新的文档吧

网友F:
MCC配置试试看

网友G:
还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啊

网友H:
哪位大神帮忙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