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5RCT6 移值到GD32F105 枚举成功后却变成了高速设备

楼主(2021-03-02):
首次用GD32,原本想用GD32F105替换STM32F105 采用原来ST的库,用作USB HOST移值成功,可用作DEVICE端时枚举成功,原来是个全速设备,枚举后却成了一个高速设备.我没用VBUS,VBUS检测电路USBFS_GCCFG寄存器中的VBUSIG控制位始终是0,设置不了1,不知要怎么弄.

网友A:
你在替换的时候做了什么设置

网友B:
稍微有点笼统不是很好判断 楼主方便就将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替换的时候做了什么设置

替换时没有设置什么,使用外部晶8M晶振,ST片子是OK的
跟踪发现
在进入 USB_OTG_STS USB_OTG_CoreInit(USB_OTG_CORE_HANDLE *pdev)函数时
    gccfg.d32 = 0;
    gccfg.b.pwdn = 1;
    gccfg.b.vbussensingA = 1 ;
    gccfg.b.vbussensingB = 1 ;
#ifndef VBUS_SENSING_ENABLED //这个没有定义
    gccfg.b.disablevbussensing = 1;
#endif

    if(pdev->cfg.Sof_output)
    {
      gccfg.b.sofouten = 1;
    }

    USB_OTG_WRITE_REG32 (&pdev->regs.GREGS->GCCFG, gccfg.d32);

gccfg.b.disablevbussensing = 1;  这个设置不了

在进入中断 DCD_HandleEnumDone_ISR 函数

USB_OTG_GetDeviceSpeed(pdev) == USB_SPEED_HIGH

查看USBFS_DSTAT 中的 ES 值为0而不是 01全速

网友C:
楼主是怎么替换的,是修改下文件,直接使用STM32的程序还是直接全部换GD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怎么替换的,是修改下文件,直接使用STM32的程序还是直接全部换GD的程序 ...

直接使用ST的程序

网友D:
好快的动作,我们还在等ST价格回归正常呢!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E:
看来替换是势在必行了。国产的天下了。

网友F:
楼主的码我也看不出来问题 我想有空用我自己的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码我也看不出来问题 我想有空用我自己的试一下

在这个坑上好几天,都没趟过去.兄弟赶紧试试,通了告诉一下

网友G:
论坛里应该有一些替换的文档 我这边照着做是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论坛里应该有一些替换的文档 我这边照着做是没什么问题

我用ST和GD都跟踪了一下, 发现ST  GCCFG寄存器第21位 gccfg.b.disablevbussensing = 1;  可以设置, 而GD
这个GCCFG  寄存器第21位 VBUSIG设置不了,始终是0,好无语

网友H:
可以进行直接替换的,不错的。很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进行直接替换的,不错的。很棒的。

在GD32 V2.3手册说 当USBFS工作在设备模式下时(FHM控制位清除、FDM控制位置位),VBUS检测电路由
USBFS_GCCFG寄存器中的VBUSIG控制位所确定。

而在寄存器介绍说:
USBFS_GCCFG 寄存器 31:21必需保留复位值

不知道是哪个对的.实际跟踪,第21位值改不了

网友I(2021-04-04):
替换的时候做了什么设置

网友J:
可以进行直接替换的

网友K:
如何进行替换啊

网友L:
可以自己实际测试一下

网友M:
好像说的 有点矛盾啊

网友N:
我也是gd32105 ,替换stm32f105使用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