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招要记住:二阶电路的元件参数与极点之间的关系

楼主(2021-03-02):
大家都知道,我们可以把复杂的电路分解成一阶和二阶电路构成的简单电路,正所谓分而治之策略。
所以必须熟悉一阶电路和二阶电路的特点,这是基本。
其中二阶电路复杂一点,我们暂时先说二阶电路极点的变化规律。

既然要研究二阶电路的极点特征,所以我们假设系统传递函数表达式为:

传递函数的极点,相当于下面P(s)函数的零点:

楼主:
问题是:如果二阶电路中某个元件参数变化了,导致P(s)表达式中某个系数变化,那么进而导致P(s)的零点,也就是系统的极点,如何变化?????

下面考察数学基本功了。

首先,请大家复习一下我以前说过的一个定理:一个参数变化,会导致函数的变化轨迹是圆!!!这里把直线视作圆的特殊情形,也就是说圆的半径为无穷大的特殊情形。

这个定理就决定了,我们上面问题的大致方向-----系统的极点变化轨迹一定是个圆(或直线)

所以我们下面只需研究这个轨迹的具体方向即可!!!

现在是复习初中代数的时刻。

规律1)如果参数c从零变到无穷大,函数P(s)的零点变化轨迹是下图:

这个问题需要知道初中代数中的韦达定理。

楼主:
我来百度截个图,韦达定理:

根据这个定理,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参数C的变化,对多项式P(s)的零点之和,没有影响。

也就是说,要想保持零点之和为定值,零点的轨迹只能这样变,没有其它可能了。

楼主:
仿照上面完全相同的套路,我们得到规律2):当b从零变到无穷大,最初多项式P(s)的变化轨迹是圆的一部分,然后是直线。

仿照完全相同的套路,我们得到规律3)当a从零变到无穷大,最初多项式P(s)的变化轨迹是。。。。

楼主:
基本原理就这么简单,下面开始应用这个原理。

对于下图所示的RLC电路,其传递函数Vo/Iin的零极点变化轨迹是如何变化的???
1)R从零增加到无穷大
2)L从零增加到无穷大
3)C从零增加到无穷大

楼主:
三阶系统的零极点变化轨迹

我多次重复,经过电路分析基础训练过的学生,就跟废了一样,看到个电路,头脑中就冒出KCL和KVL,然后就有列方程、解方程的冲动。
题目解完,本应该是总结研究结论的重要时刻,但是人家一看解出答案来了,头一甩就闪人了。

于是百度上无数人总结出经验:KCL+KVL+欧姆定律,最重要,其它的都是次要的。

这就是买椟还珠的真实写照!!

解决完问题,得到的结论以后就可以直接用了,不能光记住解题步骤,全然不管 结论的应用。
当然了,这种想法,是应试教育的必然结果。

下面我直接给出个三阶系统,对于其传递函数的推导,经过应试教育训练的同学,老熟练了,所以这里省略。
我们只强调结论。

楼主:
对于上图所示三阶电路,两个电容一般是寄生电容,一般无法改变。
所以最重要的是检验电感L的值改变,对于极点的轨迹影响。

结果如下:

改变电感值,对于实极点P1没有影响,影响的是P2和P3.

现在是套用二阶系统研究结果的时刻:这里改变电感值L,从0到无穷大变化,此时相当于改变二阶系统中的系数C,改变系数C对极点的影响,上文已经说过了,由于要保持极点之和不变,它只能按照上图的方式改变,没有其它可能了。

楼主:
学过运放设计的应该知道,运放系统的补偿,目的是期望系统的频率响应是最平响应,此时阶跃响应的过冲是5%,对于这种情形下的巴特沃兹极点位置分布为:

如上图所示,f1的临界点是2*f0,当然f1可以再高一些,此时相位裕度更大一些,但是浪费带宽和电流,所以不能太远了。

那么对于3阶系统来说,如果仍旧期望是最平响应,极点位置该如何安置呢???
经过简单的推导,极点位置的规律是:到原点距离相等。

也就是说,3个极点要同一个圆上:

楼主:
这里为何强调轨迹的变化??
因为电路是调试出来的。

按照理论计算得到的元件值,直接焊上电路板,此时电路性能和理论预计的一样,可能性比较低,所以要调试电路。
而调试电路的依据,就是本贴上面所说的过程:最起码要知道想改变电路的哪个性能参数,需要改变哪个电路元件值!而且还要知道元件值的变化对电路性能参数影响的过程,起码要知道变化趋势。

楼主:
零极点分析技术,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经过10年左右发展,到上个世纪60年代已经趋于成熟。

这种技术非常厉害,因为电路网络、电路网络函数、电路的性能(稳态和暂态),都与零极点图有关,尤其是正弦稳态下的滤波器和放大器设计,这种零极点图几乎是必不可少的。

楼主:
跨导线性原理的一个直接应用:

下图是一个恒定功率源电路,负载是红线标出的RL

如果事先学习过跨导线性原理,一眼就能看出负载上的功率正比于电流源IR^2
电路右边一部分是是保证这个恒定功率源正比于电阻Ro的。

如果不懂这个原理,直接套用三极管的伏安特性关系列方程,一点一点推导,那就傻了,起码要倒腾半小时。

网友A:
   MARK,虽然用不上,就收藏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仿照上面完全相同的套路,我们得到规律2):当b从零变到无穷大,最初多项式P(s)的变化轨迹是圆的一部分, ...

这里说的变化,是指根轨迹吗?不是函数图像
当b=0时, s1,s2互为相反数
当b趋于无穷时, 多项式P(s)变成了 b*s, s趋于0
你说到的变化轨迹最初是圆的一部分,然后是直线,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还有a变化时的结论,能否展开一下。

另外还想请教一下, 在设计时,一般都是要改变极点的位置, 知道极点之和,之积等各种关系,对设计帮助不大吧。

网友C:
比较尴尬没学过初中数学怎么办,理解不了这个,只会照着公式算这个二次的,但是N次的应该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