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总是返回0x00或者0xFF

楼主(2021-03-02):
使用spi读取6轴传感器寄存器时,读回来的数据总是0x00和0xFF

网友A:
芯片虚焊造成的吗?

网友B:
读的不对呗,对照传感器的时序,示波器上啊,分分钟出结果!

网友C:
抓波形 CLK  MISO这个2个管脚

网友D:
肯定不对了,你有没有51单片机,IO模拟一下测试。

楼主:
嗯嗯,我试试

网友E:
如果用外部的芯片,我也是准备个51开发板,挂上试试看。51的时序比较好做

网友F:
示波器看下波形 是不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G(2021-04-01):
因该就是时序不对

网友H:
应该不是痕接的问题

网友I:
读取时序有问题

网友J:
这应该就是没有响应

网友K:
按理说spi不会出现问题啊  是不是波特率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