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唤醒定时器时间,仿真与脱机运行不一致

楼主(2021-03-02):
作一低功耗产品,定时唤醒
内部的10KHz晶体经过校正,设定2分钟自动唤醒。KEIL仿真运行,示波器观察IO端口测量唤醒时间,发现基本上稳定在118或120秒。
脱机运行"LOAD"下运行,示波器观察波形,唤醒时间稳定在144或146秒。
为什么仿真和脱机差距折磨大?
内部晶体校正系数两种方法:
1、上电自检,测到的结果
2、把仿真测到的结果
分别运行,
发现脱机效果都是144或146秒,仿真都是118或120秒
while(1)//改成中断
    {
        if(lowPower_count < lowPower)//LPC_Stop
        {
            into_sleep();//进入休眠
        }
        else //自动醒了的处理
        {
            lowPower_count = 0;
            lowPower_count2++;
            if(lowPower_count2 >= set2minute)
            {
                P03 = ~P03;

                lowPower_count2 = 0;
                set_EWKT;                // enable WKT interrup
                set_WKTR;                 // Wake-up timer run

                PCON = 2;        //进入掉电模式,等待外部中断唤醒,观察现场当前温度。但是RAM数据会清零
            }
            else
            {
                into_sleep();//进入休眠
            }
        }
    }

请教一下,哪位用过的坛友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时钟好像就是不太准,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调整到差不多就行了,低功耗休眠不一定非要完全准。

网友B:
是什么需求对精度要求这么高

网友C:
10%的精度确实稍微有些麻烦了

楼主:
仿真与脱机的运行效果差距太大了,不知道应该是不是KEIL的配置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debug:
烧写:

网友D:
新唐不是出了ML51和ML56吗?
为什么还用N76e003
ML51  正常运行模式典型功耗80uA/MHz
ML56  正常运行模式典型功耗 100 µA/MHz

另外说下,像你这种写法,是做不了低功耗的

网友E:
这个没经历过,可以找官方的FAE看看 咨询一下

网友F:
这个可能存在的原因比较多不是很好判断

网友G:
这个楼主解决了吗 平时没有太注意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楼主解决了吗 平时没有太注意这个问题

给新塘发邮件了,没等到回复。暂时考虑换芯片了

网友H:
lirc 誤差50%

网友I(2021-04-01):
不一致是正常的

网友J:
没有实时的技术支持啊?

网友K:
误差也太大了

网友L: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时差啊

网友M:
可以考虑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