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CORTEX_M4 复位向量的LSB位为什么必需是1啊?

楼主(2021-03-02):
CORTEX_M4 复位向量的LSB位为什么必需是1啊?

网友A:
0 arm
1 thumb

楼主:
我想通过软件跳到复位中断位置去执行,但出现 HardwareFault:
  __set_MSP(*(__IO uint32_t*)  0x1a000000);
  ((void(*)(void))(*(vu32 *)0x1a000004))();
正确的该怎么做呢?

网友A:
有专门的 NVIC_SystemReset 库函数的

网友B:
应该说,对于cortex M芯片 ,跟所有跳转 有关的中断相量地址的LSB都该为1.

网友C:
二楼正解,LSB的0和1是区分ARM模式和thumb模式的,cortex-m系列只支持thumb模式

网友D:
这个强制转换成函数指针是不是存在问题,最前面少了一个*吧

网友E(2021-04-01):
这是硬性规定

网友F:
cortex-m系列只支持thumb模式

网友G:
按照规定办吧

网友H:
要仔细看手册啊

网友I: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