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软排线 SDIO通讯写SD卡, 请教可行吗?

楼主(2021-03-02):
感觉用软排线 ,虽然不是很长 5CM的样子, 抗干扰就差了

楼主:
我的案子是 200MS 要写300字节数据这样的频率 写了,然后读SD卡, 想请教一下老手, 有这样用的吗?

楼主:
实际效果 读和写时 我的程序很容易出错,可靠性低

网友A:
接口加RC滤波看看

楼主:
我现在频率设置还不算高只有2M , 延长加 算好时间常数, 加到振铃比较小为止?

楼主:
调整线路阻抗匹配,使得信号波形畸变减小。

网友B:
好像可行呀

网友C:
如果有干扰的话效果会很不好

网友D:
这么快的速率 排线很不可靠的

网友E:
最好还是不要

网友F:
读的时候 , 不能去打断它去写,  只能读完后, 再去写

网友G:
写完后 再去读就没事了

网友H:
开始我的想法是 写优先,  读可以慢一点.

网友I:
我认为这跟软排线或PCB走线无关吧

网友J:
线短一点,基本没问题,大胆尝试

网友K:
300 毫秒 写300 字节,,这要求很低吧.

网友L:
我有个机顶盒,自带的153IC是 e-SD,
飞线接了个TF卡,跑安卓都没问题~

网友M(2021-04-01):
排线本来就不行

网友N:
也有可能不单单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O:
其他线就没有这种干扰吗

网友P:
也有可能是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Q:
先确认一下问题到底是什么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