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二极管作用分析

楼主(2021-03-02):
如图,这是一个小电吸盘的电路,图中画红圈的电路实在看不懂为何如此设计,有请高手给讲讲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两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谢谢赐教

网友A:
Q2导通时,电容充电,Q2截止时,电容放电,Q1导通,电容放完电,Q1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导通时,电容充电,Q2截止时,电容放电,Q1导通,电容放完电,Q1截止,

那么两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B:
Q2导通时,D2和Q1截止,电源通过D1向电容C1充电。
Q2截止时,D1截止,电容C1通过Q1、D2放电,Q1导通,电容放完电,Q1截止。

网友C:
Q2导通时:VIN -> D1 -> C1 -> Q2 充电
Q2截止时:Q1的发射极被抬高到超过VIN,D1反偏截止,C1通过Q1的BE -> R1 -> D2 - R2 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D2可省略,顶多提高放电门槛。

谢谢坛友的解答,那么这两只二极管的作用该如何表述?

网友A:
整流,我实在想不出别的更好的表述,

那么去掉这两只二极管对电路有何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D1限制了电容充放电的路径,这里D1提供充电,让放电时驱动三极管。
假如D1短路了,则此电路没啥作用。 ...

好的,谢谢

网友E:
自举u电路

楼主:
有劳坛友仔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F:
仅是起导向作用而已(利用其单向导电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仅是起导向作用而已(利用其单向导电性)!

不要似乎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