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片子

楼主(2021-03-02):
大家好,请问电源脚是13GND,14VDD的SOP28的单片机是什么型号芯片(品牌)?

网友A:
这种太多了。

网友B:
真是没法猜。

网友C:
这种还真没法猜。难道上面没有写一个字?

网友D:
貌似所有的这个封装都是这么配置的引脚吧

网友E:
为啥一定要这样的?改板子也可以的嘛..

楼主:
通用线路板

网友F:
猜测一下是哪家的,然后用调试器读取一下看看是不是。

网友G:
这种太多了啊

网友H:
楼主想要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I:
同一品牌的也很多啊

网友J:
光是看电源脚,不好猜啊!

网友K(2021-04-01):
还真没法猜

网友L:
这种芯片很多啊

网友M:
还能详细的说说要求吗

网友N:
这奥球太笼统了

网友O:
其他硬件有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