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串口多返回一个值怎么解决

楼主(2021-03-02):
if(RXBUF0=='e')
        {
            n_1=count/256;    //count=60000,n_1=EA,n_2=60
            TXBUF0 = n_1;
            while((UTCTL0&0X01)==0);
            n_2=count-256*n_1;
            TXBUF0 = n_2;
       }
走串口接收n_1和n_2的值,应该显示‘EA 60’,结果返回是‘EA 60 60’,多了个60,请问哪来的,咋改

网友A:
为什么多出来不知道;

网友B:
N_1和N_2计算方式好像不对吧?

网友C:
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D:
还有那句WHILE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E:
如果n_1和n_2是char型数据的话,可以采用右移算法和直接赋值,你的计算太乱了

网友F:
这种写法有点乱,可以直接使用printf和getchar()

网友G(2021-04-01):
为什么会多出来一个字符呢

网友H:
可以直接使用printf和getchar()

网友I:
可以采用右移算法和直接赋值

网友J:
那句WHILE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K:
每次多返回来的都是定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