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不同端口相同序号的引脚能否都可以触发中断?

楼主(2021-03-02):
不同端口相同序号的引脚能否都可以触发中断?

楼主:
希望用中断的方式检测按键输入,由于设计上的疏漏,四个按键的输入引脚序号两两相同(PI6、PD6,PB14、PG14),能否配置为两个引脚都可以触发中断?

网友A:
定时扫描检查的方式太浪费CPU时间

网友B:
当然可以了。

网友C:
看配置了。

网友D:
中断里要进行判断。

网友E:
看配置了,用cube配置看看。

网友F(2021-04-01):
在中断里边进行判断

网友G:
基本不用扫描方式 除非太闲

网友H:
当然可以了啊 么问题

网友I:
当然可以 就是要判断是哪个端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