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用IO控制PMOS,为什么执行到此程序跑飞?

楼主(2021-03-02):
用一个IO口(ISO_EN,推挽)控制PMOS管,带一个10多mA的负载,应不存在下游功耗过大的问题。执行到IO拉低打开PMOS时,程序就会跑飞。

楼主:
之前用STM32L4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A:
ISO_EN到Q1的G极应该增加1只限流电阻

楼主:
嗯 我试试加个1K电阻,按说上面已经有10K电阻了。

网友B:
可能后面电路有电容,导致+3.3V瞬间跌落……

楼主:
嗯 给3.3V输入端加了10uf电容好像有些效果

网友C:
那就继续加大电容就好了。

网友D:
加大,加大

网友E:
不明白加限流电阻是干嘛用的

网友F:
是说程序复位了吗

网友G:
上拉电阻,兄弟

网友H:
怎么不接一只NPN三极管控制,而用IO直接控制?

网友I(2021-04-01):
带载能力不够?

网友J:
直接上10K电阻

网友K:
那这带载能力太低了啊

网友L:
难道是单片机的bug?

网友M:
在加大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