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12M内部时钟如何使能,能用于USB不?

楼主(2021-03-03):
这是官方的介绍:
• 脉宽调制器(PWM)
    - 内建 2个16位PWM产生器,可输出 4 路PWM或 2 组互补配对PWM
- 捕捉ADC功能
• 通讯接口(Connectivity)
- 三组SPI(可达25 MHz)
- 两组I²C(可达400 kHz)
- 两组UART(可达1 Mbps)
- USB 2.0全速装置
时钟控制(Clock control)
- 外部晶振4 to 24 MHz
- 内部12MHz振荡器(1% 精准度)
- 内部22.1184 MHz振荡器(1% 精准度25℃,5V)

网友A:
你说的是哪个型号的芯片呢,有一个掉电控制寄存器PWRCON,把这个寄存器中HIRC对应的使能位置1就可以了,USB需要高精度的时钟,需要外接晶振,不能用内部时钟

网友B:
M4521内置专门的48M晶振给USB Device用,无需外部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