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051的IO口串一个电阻经过一个大于VDD的电压

楼主(2021-03-03):
实验发现AD口如果这样用会出现导致其他AD口的电压全部都被钳住一个带上拉电阻的效应。如果其他普通的IO,串一个电阻,经过一个大于VDD的电压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因为我想这样用,睡眠时候可以设为高阻输入模式不漏电,工作时候可以设为输入或者输出低达到分压效果。

网友A(2022-11-24):
串一个电阻,然后直接接在AD的IO上?

网友B:
你这设计的不是很合理的,这样不可以

网友C:
按理来说,你需要分压,将要采样的电压分压到小于VDD的电压

网友D:
没这么弄过,但是我觉得串电阻估计不行,你需要分压才可以

网友E:
睡眠的时候,你关闭外设不就降低功耗了么

网友F:
你这么设计,估计电路是不OK的,还是老老实实用分压吧

网友G:
那你唤醒之后,这个IO就不能是高阻输入模式了,你配置成输出还是输出都不能分压了

网友H:
你可测一下,当你工作时候可以设为输入或者输出低达到分压效果的时候,测一测AD的电压是多少,再看看是否实现了分压

网友I:
我觉得不太行啊,也没这么使用过的啊

网友J:
v/r=i, 看io sink 能力。

网友K:
普通的IO串一个电阻接入的话,估计如果电流不大,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