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更新失败无法用

楼主(2021-03-03):
我用iar 7.3版本调试NUC240VE3AE开发板,第一次下载程序的时候,IAR提示要更新NULINK,更新过程中,显示“waiting reboot bootloader”的字样,一直卡在这里,开发板上的nulink灯都不亮,强行掉电重启后,nulink灯还是不亮,似乎程序被清空了。请问如何修复?

网友A:
在NuLink板上有五个排针孔,用另一个NuLink接这五个排针孔,选NUC100系列芯片,烧录NuLink的代码,代码在Program Files\ Nuvoton Tools\ ICP Tool\ NuLink 目录里:NUC1xx_ICE_M0.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