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xx MINI51 系列的中断优先级问题

楼主(2021-03-03):
1.中断的优先级是按照starup*.s定义的么
2.在corem0.c看搜索到有NVIC_SetPriority(IRQn_Type IRQn, uint32_t priority)函数,该设置怎么设置,设置后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网友A:
1.默认按照NVIC编号来的
2.数据越小优先级越高,通过NVIC_SetPriority(IRQn_Type IRQn, uint32_t priority)函数调整.参见TRM手册6.2.10章节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