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一个调试掉电唤醒的问题

楼主(2021-03-03):
NANO120的芯片发现在ICE 调试的情况下不能激活掉电唤醒的中断,但是直接用芯片是运行正常的,请问下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么?

网友A:
ICE调试状态, ICE会不停的唤醒CPU读取其寄存器的值,所以ICE调试时,芯片无法进入掉电状态。调试掉电功能只能是不插ICE让芯片自己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