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两个模拟电路题的求教

楼主:
答案中说r1//r2=r4 为什么呢?

网友A(点评):
消除失调电流引发的失调电压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你确定是“失调电流”?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是的,失调电流及偏置电流引发的输出的电压误差。不过此方式参数不合理,因为C2的绝远阻抗可能就是几百K,正确的是R1//R2=R4//Rc2才对。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你该复习了,

网友B(2021-03-03):
答案作者是刻舟求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答案作者是刻舟求剑,

希望详细的讲讲

网友B:
本来平衡电阻的设计是用来减少运放输入偏置电流导致的输出直流偏差的,现在输入输出都电容隔直了,平衡电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r1//r2=r4这种要求就变得多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平衡电阻的设计是用来减少运放输入偏置电流导致的输出直流偏差的,现在输入输出都电容隔直了,平衡电阻 ...

非常感谢

网友C:
视频中7分钟左右说到,失调对交流ac耦合的影响:

由于交流信号是叠加在直流电平之上的,而直流误差源对直流电平的影响,是限制交流信号的幅值,所以如果信号摆幅不大,直流误差就可以忽略。

网友D:
是为了使偏置电流在两个偏置电阻上的电压相等,所以电阻要相等。

网友E:
“答案中说r1//r2=r4 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考虑偏置电流所致不平衡所设定的平衡条件。这里考虑的是直流偏置,故所以电容都可以忽略(开路)。至于偏置电流是否会导致信号饱和,可能,但通常不会。所以LZ图几乎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F:
为了使运放2个输入端电流相等,输出失调最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为了使运放2个输入端电流相等,输出失调最小

错了,如果不考虑输入失调电流和输入失调电压,只要运放处于线性放大状态,不管外围电路阻值如何,运放的两个输入端电流总是几乎相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错了,如果不考虑输入失调电流和输入失调电压,只要运放处于线性放大状态,不管外围电路阻值如何,运放的 ...

谢谢!是两个输入端的电流(几乎相等),分别流过不同阻值的对地电阻,造成两个输入端电压略有差异,从而产生失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