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第七十七章、CH32V103应用教程——USART-指令控制LED灯

楼主(2021-03-03):
CH32V103应用教程——USART-指令控制LED灯

本章教程主要在第二章GPIO和第三章USART的基础上进行串口指令控制LED灯实验。

1、USART简介及相关函数介绍
关于USART相关介绍,在前面第三章以及第六十一章到第六十七章已经进行过相关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2、硬件设计
由于CH32V103系列MCU的串口1在debug文件中被用于调试打印,因此本次教程使用串口2进行收发验证。由CH32V103数据手册可知,串口2对应引脚为PA2和PA3引脚,PA2为USART2_TX,PA3为USART2_RX。使用杜邦线将WCH-Link模块与CH32V103开发板串口2连接起来,连接方式如下:
  • WCH-Link模块RX引脚与CH32V103开发板PA2引脚连接;
  • WCH-Link模块TX引脚与CH32V103开发板PA3引脚连接。
此外,由于需要用到LED灯,用两根杜邦线分别将LED1和LED2与对应GPIO引脚连接起来,此处连接方式为:
  • LED1与PA0连接;
  • LED2与PA1连接。

3软件设计
本章教程主要在第二章和第三章基础上进行。其中,LED灯对应GPIO程序不变,主要对串口程序进行了修改,具体程序如下:
usart.h文件
#ifndef __USART_H
#define __USART_H

#include "ch32v10x_conf.h"

void USART2_Printf_Init(uint32_t baudrate);
void USARTx_SendByte(USART_TypeDef* pUSARTx, uint8_t data);
void USARTx_SendStr(USART_TypeDef* pUSARTx, char *str);

#endif
usart.h文件主要进行相关定义和函数声明;
usart.c文件

#include "usart.h"

/*******************************************************************************
* Function Name  : USART_Printf_Init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the USARTx peripheral.
* Input          : baudrate: USART communication baud rate.
* Return         : None
*******************************************************************************/
void USART2_Printf_Init(uint32_t baudrat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void USARTx_SendByte(USART_TypeDef* pUSARTx, uint8_t data)
{
    USART_SendData(pUSARTx, 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void USARTx_SendStr(USART_TypeDef* pUSARTx, char *str)
{
    uint8_t i = 0;
    do
    {
       USARTx_SendByte(pUSARTx, *(str+i));
       i++;
    }while(*(str+i) != '\0');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C) == RESET);
}

int _write(int fd, char *buf, int size)
{
  int i;

  for(i=0; i<size; i++)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2, *buf++);
  }

  return size;
}
usart.c文件相较于第三章,主要增加了一个缓冲区数据,同时在中断服务函数中针对数据发送和接收进行了相关改动,将接收数据先放在缓冲区数组然后发送出来。
main.c文件

#include "debug.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u16 ch;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LED_Init();

    USART2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r\n通过串口通信指令控制LED灯 \n");
    printf("开发板接到指令后控制LED灯亮灭,指令对应如下:\n");
    printf("   指令   ----  LED灯号 \n");
    printf("     1  ----  LED1亮 \n");
    printf("     2  ----  LED2亮 \n");
    printf("     3  ----  灯全灭  \n");

    while(1)
    {
      //获取字符指令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RXNE) == RESET);

      ch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switch(ch)
      {
        case '1':
            printf("接收到字符:ch=%c\n",ch);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0);
            break;

        case '2':
            printf("接收到字符:ch=%c\n",ch);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break;

        case '3':
            printf("接收到字符:ch=%c\n",ch);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0|GPIO_Pin_1);
            break;

        default:
          /* 如果不是指定指令字符,打印提示信息 */
          printf("非指定指令\n");
          break;
      }
    }
}
main.c文件主要进行函数初始化,并根据串口指令执行相应操作。

4下载验证
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将开发板复位,可以串口打印显示相关信息,根据提示信息发送相关指令,可以控制LED灯,同时串口打印显示相关信息:

网友A:
一个很简单的应用,不过串口是调试必备,不管搞什么单片机都必须先把串口调试好。

网友B(2021-11-01):
如果发送字符串应该怎么办

@LYHYYDS :那就直接对字符串进行比较啊,原理都是相通的,根据对比字符串返回不同数字,点亮不同的灯
@LIzs6 :我的意思是如果要是发送字符串控制led的话应该怎么改?
看程序,会显示非指定指令

网友C(2022-04-01):
USART可以使用shell吗

网友D:
移植一个little-shell吧

网友E:
如何判断一帧数据结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