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第七十八章、CH32V103应用教程——USART-空闲中断

楼主(2021-03-03):
USART, ST, ni, IO, pi

CH32V103应用教程——USART-空闲中断

本章教程主要在第七十六章USART-数据收发(带缓冲区)的基础上增加了空闲中断。

1、USART简介及相关函数介绍
关于USART相关介绍,在前面第三章以及第六十一章到第六十七章已经进行过相关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2、硬件设计
由于CH32V103系列MCU的串口1在debug文件中被用于调试打印,因此本次教程使用串口2进行收发验证。由CH32V103数据手册可知,串口2对应引脚为PA2和PA3引脚,PA2为USART2_TX,PA3为USART2_RX。使用杜邦线将WCH-Link模块与CH32V103开发板串口2连接起来,连接方式如下:
  • WCH-Link模块RX引脚与CH32V103开发板PA2引脚连接;
  • WCH-Link模块TX引脚与CH32V103开发板PA3引脚连接。

3软件设计
本章教程主要在第七十六章USART-数据收发(带缓冲区)的基础上进行,增加了空闲中断,具体程序如下:
usart.h文件
#ifndef __USART_H
#define __USART_H

#include "ch32v10x_conf.h"

#define buffer_len 256

void USARTx_Init(void);
void USARTx_SendByte(USART_TypeDef* pUSARTx, uint8_t data);
void USARTx_SendStr(USART_TypeDef* pUSARTx, char *str);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endif
usart.h文件主要进行相关定义和函数声明;
usart.c文件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bug.h"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WCH-Interrupt-fast")));

u8 USART_Rbuffer_Num = 0;
u8 USART_Tbuffer_Num = 0;
u8 USART_Rbuffer[buffer_len];//接收缓冲区数组

void USARTx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 USART2 TX-->A.2   RX-->A.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设置PA2为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设置PA3为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抢占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子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优先级初始化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IDLE,ENABLE);

    USART_Cmd(USART2,ENABLE);
}

void USARTx_SendByte(USART_TypeDef* pUSARTx, uint8_t data)
{
    USART_SendData(pUSARTx, 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void USARTx_SendStr(USART_TypeDef* pUSARTx, char *str)
{
    uint8_t i = 0;
    do
    {
       USARTx_SendByte(pUSARTx, *(str+i));
       i++;
    }while(*(str+i) != '\0');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C) == RESET);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中断产生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RXNE);                //清除中断标志

        USART_Rbuffer[USART_Rbuffer_Num]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接收数据

        USART_Rbuffer_Num++;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IDLE) != RESET) //中断产生
    {
        USARTx_SendStr(USART2, "\r\nThis is a idle data.\r\n");
        Delay_Ms(500);
        USART2->STATR;
        USART2->DATAR;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读DR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ORE) == SET) //溢出
    {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ORE);  //清标志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读DR
    }

    for(USART_Tbuffer_Num=0;USART_Tbuffer_Num < USART_Rbuffer_Num;USART_Tbuffer_Num++)
    {
        USARTx_SendByte(USART2,USART_Rbuffer[USART_Tbuffer_Num]); //发送数据
    }

    USART_Rbuffer_Num = 0; //初始化
    USART_Tbuffer_Num = 0;
}
usart.c文件相较于在第七十六章,主要增加了空闲中断。在程序进入空闲中断状态后,会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执行相应命令。在此需要注意的是,若要清除空闲标志位,需要读状态寄存器再读数据寄存器则会清楚此位,具体看下图:
main.c文件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        printf("This is printf example\r\n");

        USARTx_Init();

        USARTx_SendStr(USART2, "This is a test data.\n");

        while(1)
        {

        }
}
main.c文件主要进行函数初始化。

4下载验证
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并复位,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可以看到数据被接收并发送返回显示,然后程序进入空闲中断,在中断服务函数中执行相应命令,串口打印显示如下:

网友A:
检测空闲中断的时候,这个空闲的时候可以干别的吗?还是空闲的时候才能发送数据

网友B:
有文档吗???

@RISCVLAR :没事,之前我没认真看~
什么文档

网友C(2021-06-18):
这个么。。。我要回去学习下啥叫空闲中断

网友D(2022-02-13):
这个代码写的烂,中断中延时是几个意思?

感谢批评,这加延时是当初学习留下的坏习惯,后面会注意

网友E:
有DMA的uart程序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306807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