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YSCLKsource是否只可更改一次?

楼主(2021-03-03):
我在做时钟的实验时候,用如下语句:时钟只能改一次,例如按了KEY0之后时钟改成了LSI128K,但是再按KEY1,时钟没有变化.大家看看为什么啊?
                                                             if(KEY0==0)
                                                                {
                                                                        HSI_SetSysClock(RCC_SYSCLKSource_LSI);
                                                                        LED1_ON;
                                                                        delay_ms(DELAY_TIME);
                                                                        LED1_OFF;
                                                                        delay_ms(DELAY_TIME);
//                                                                        Key_1=1;
                                                                }
                                                                if (KEY1==0)
                                                                {
                                                                        HSI_SetSysClock(RCC_SYSCLKSource_HSI);
                                                                        LED2_ON;
                                                                        delay_ms(DELAY_TIME);
                                                                        LED2_OFF;
                                                                        delay_ms(DELAY_TIME);
//                                                                        Key_2=1;
                                                                }//return KEY1_PRES;

                                                              if(WK_UP==0)
                                                                {
                                                                        LED3_ON;
                                                                        delay_ms(DELAY_TIME);
                                                                        LED3_OFF;
                                                                        delay_ms(DELAY_TIME);
//                                                                        Key_3=1;
                                                                }

网友A:
不是的,可以更改很多次,进行软复位。

网友B:
先进行复位,然后进行修改就可以了。没有问题的。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在软件执行过程中做软件复位吗?那样程序是不是也要从头启动了?怎么操作呢?

网友C:
如果你只是将一个外设进行设置,那么单独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