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中断

楼主(2021-03-03):
STM32, pi, gp, IO, TI

请问,STM32的中断函数HAL_GPIO_EXTI_Callback里面不能嵌套PWM吗?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 判断哪个引脚触发了中断 */
  switch(GPIO_Pin)
  {
    case KEY1_Pin:
         /* 处理GPIO3发生的中断 */
         HAL_TIM_PWM_Start(&htim3, TIM_CHANNEL_1);
         break;
  }
}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吧,试一下吧。
一直不明白中断服务函数与回调函数什么区别?

网友B(2021-04-02):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当然可以 但不建议

网友D:
这样做不太好

网友E:
这样的话  勉强可以吧

网友F:
这俩函数其实本质差不多

网友G:
中断服务一般是处理重要的事情,可以做个标志,依靠标志在主程序进行处理

网友H:
PWM跟中断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在中断里面打开PWM,这绝对没问题吧

网友I:
当然可以啊。
用按键触发PWM发送,很正常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