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颖SH79F6484使用MDK下载时出现device id错误问题

楼主(2021-03-03):
    使用仿真器download
程序
失败,提示“Device ID error,Please select the right device.”

网友A:
你用的哪个仿真器?

楼主(点评):
中颖的SinoLink

网友B:
这个仿真器不应该有问题呀,我感觉应该不错的。

楼主(点评):
仿真器没有问题,而且使用样品mcu是可以成功下载的,但是使用量产mcu时就会出现上述问题

楼主:

目前需要使用中颖的pro-06A的烧录器并且烧录器的固件版本为
v3.21版本
才能成功烧录,同时更高版本的固件也不一定可以成功,尝试过3.30版本的固件也是提示ID错误烧录失败,希望可以得到使用仿真器下载的解决方案。

网友C:
这个芯片能拿到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能拿到货吗

具体情况可联系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