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中学生朋友聊聊什么是自洽!

楼主(2021-03-03):
论坛上有些中学生朋友,用中学知识来看大学知识,发现大学有些知识,站在中学的角度看,是匪夷所思的,于是这些朋友就说大学知识是“违背”常识的,是荒谬的。

而且人家还用专业术语【自洽】来作反驳。

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是【自洽】!

楼主:
如果是我本人给出自洽的定义,明显会让人觉的不公平,不客观。

所以我们用第三方证据:

请大家看清楚自洽定义的前提-------人家说的是针对【某个理论体系】,也就说,不能用不同的理论体系来看某个事物!!!

例如同样是1+1,站在不同的理论体系看,结果不一样。
例如从幼儿园到中学,1+1都是=2 的。
但是对于计算机系的朋友,他看到的1+1可以=10

由于是不同的理论体系,所以结果不同,但这并不能说【不自洽】

楼主:
和中学生朋友聊天,是极度痛苦的。

你只要说一点中学以外的知识点,他就骂你是忽悠,是骗子:

例如关于这个C求和,大师用人格担保,这个绝对不是数学家弄出来的东西。
然后到了8月10日,仅仅隔了3天,大师就反悔了,说这个是数学家搞出来的东西。

鬼才数学家黎曼给的结果,大师也骂人家是忽悠:

楼主:
关于这个ROC,此人和我抬杠N多年,怎么开导都没用。

这位中学生朋友,就用实数域的知识,来反驳复数域的知识,这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何来的【自洽】???
例如复数域有神奇的结果----柯西积分定理,但是实数域就没有这个结果,难道不自洽了??

楼主:
实数确实是复数的特例,但是对于拓展的部分,在实数域中就不一定成立了。

不然复数域中什么都和实数域中的一样,还拓展个P啊???还要复数有个毛用???

楼主:
和中学生朋友聊天太痛苦了,尤其是死心眼的那种!开导个10年8年,都不开窍的。

哪个老师要是遇到这样的学生,必然要咬舌自尽,实在受不了。

聊点开心的。

最近看物理学家布里渊大师的作品,感触最深的是知识是相通的,真的可以触类旁通。

例如对于两种晶格交界位置,如下图中的红线所示,对于晶格振动,所用到知识,居然和传输线理论是一样的,入射波、反射波、反射系数等术语仍旧可以用,只是表达式略有不同。

晶格振动和传输线,看似是风马牛不相及,居然是有相通之处的。

楼主:
我计算机,好歹也是二级C语言过关的,虽然不是计算机专业的。

楼主:
普及基本常识:

在电路理论中,要用到3种数体: 实数体、复数体和有理函数体!!!
【研究计算机时会用到二进制数体!】

不同的数体,有不同的性质,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瞎扯什么不【自洽】了。

当然了,既然都是【体】,这4种数体都有相同的性质,就是都满足【体】的公理-------9个(如结合律、交换律、分配律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截图的问题本身就是瞎扯淡,计算机里面用二进制表示1+1=10全等于十进制表示的1+1=2;没有任何所谓的 ...

你的理解能力有问题

我说的是二进制计算,你扯的是不同进制之间的转换。

聊天太费劲了,到此为止吧

楼主:
教科书上现成的东西,都能抬起杠来,总有一个是杠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是一个100%,不认输的大钢筋,可以比肩阿基米德了,说你举例不合适还不服气了?你们扯的高深问题俺不 ...

你真是杠精!!

二进制里最大数是1,二进制里哪来的2?

你要是不懂,自己去看看计算机基础,再来抬杠!!

网友B:
w我发现你和大师就是不能说话,标点符号能喷吗?哈哈哈

网友C:
自洽乃自圆其说也。

网友D:
虽然看不懂,但挺热闹

网友E:
光棍节,十五字。
当四个双稳态触发器显示为 1111 的时候,
你对最低位的那个触发器 打了多少个脉冲 ?!
是 15 个,1111  不是  一千一百一十一,而是个「真值」,直读  1111  就是,代表的就是十进制的 15 。

网友F:
我以为得这个数列不值得过度混淆解读。就象现实中没有一个数的平方等于-1,但是可以定义一个符号i的平方等于-1,于是复数产生了,复数有和实数不一样的运算法则,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应用场合。同样这个数列本来是发散的,但是自从给它新的定义和运算法则,也就有了适合它的运算场合。不在一个层次的概念争不出个结果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以为得这个数列不值得过度混淆解读。就象现实中没有一个数的平方等于-1,但是可以定义一个符号i的平方等 ...

复数的运算结果恰能对应电路中一些量的“旋转”特性一些特性,用复数的方式表达起来更方便,所以复数便有了研究价值与实用价值,运算表达式本身还有一定的美学价值(当然,这个就和实用价值就不是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