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第七十九章、CH32V103应用教程——BKP-上电计数

楼主(2021-03-03):
CH32V103应用教程——BKP-上电计数

本章教程主要通过使用后备寄存器(BKP)进行上电计数。

1、BKP简介及相关函数介绍
关于BKP相关介绍,在前面第十六章已经进行过相关介绍,在此不再赘述。更多具体信息,可参考CH32V103应用手册。

2、硬件设计
本章教程使用BKP进行上电计数,无需进行硬件连接。

3软件设计
本章教程使用BKP进行上电计数,程序较为简单,仅一个主函数,具体程序如下:
main.c文件
/********************************** (C) COPYRIGHT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WCH
* Version            : V1.0.0
* Date               : 2020/04/30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include "debug.h"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short i = 0;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SystemClk:%d\r\n",SystemCoreClock);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使能PWR时钟和BKP时钟

    PWR_BackupAccessCmd( ENABLE ); //启用对RTC和备份寄存器的访问。

    i=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读取后备数据寄存器的值
    printf("上电次数%d \r\n",i);
    i++;
    BKP_WriteBackupRegister(BKP_DR1,i); //向后备数据寄存器写入值

    while(1);
}
main.c文件主要开启BKP时钟、启用对备份寄存器的访问以及进行计数。

4下载验证
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并复位,打开串口调试助手,串口打印显示如下,每当开发板重新上电,记一次数:

网友A:
功能类似EEPROM了

网友B:
下载研究研究

网友C:
BKP一般是用来当作eeprom用来保存数据的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叫BKP呢?是侵权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KP一般是用来当作eeprom用来保存数据的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叫BKP呢?是侵权吗 ...

同意你的说法我感觉是为了避免名称的冲突,但是和eepROM还是有区别的,擦除次数没他的多。

网友E(2023-01-16):
引用 网友D:
同意你的说法我感觉是为了避免名称的冲突,但是和eepROM还是有区别的,擦除次数没他的多。 ...

后备寄存器(BKP)数据需要由 VBAT供电来保持,掉电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