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50 bootloader

楼主(2021-03-03):
boot放在0x08000000
app放在  0x08004000

1.用的外部晶振
2.用了UART0 DMA空闲中断完成升级, 也就是bootloader用到了中断

现在升级都正常,升级的文件也对的
但是升级后app运行异常,表现是速度变慢了

#define APP_ADDRESS             (uint32_t)0x08004000

bootloader 里:
void vJumpToApplication(void)
{
    uint32_t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APP_ADDRESS + 4);
    pFunction Jump_To_Application;

     if (((*(__IO uint32_t*)APP_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
        __disable_irq();  //由于boot 用了中断,不加这句话的话,跳转了直接不运行app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_ADDRESS);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_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

app 里
int main(void)
{
          SCB->VTOR = 0x08004000;   //APP下载的地址
          sys_init();
          __enable_irq(); //boot关了,要打开
         while(1)
        {
             ...
        }
}

网友A:
禁止中断和使能中断,之后就可以跳转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禁止中断和使能中断,之后就可以跳转了吗?

可以跳转,也能运行,但是运行的不对,整体变慢了,我跟踪了晶振部分又发现是初始化了外部晶振 没用内部,说明不是因为晶振切换到了内部而变慢了

错误的表现是,一个定时器发送的间隔,原来10ms的 现在变成了大约1s的样子。

其他串口什么通信都是对的,但是串口关了了这个定时器,所以也就跟着串口异常了

boot里也试过关闭 或者 deint那些打开的外设 都没用

网友B:
1.1 修改库时钟,启动时间宏定义在xxx32f10x.h头文件中;
将宏定义#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uint16_t)0x0500)
修改为 #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uint16_t)0xFFFF)

这里改了吗

网友C:
如果APP的串口能正常通信,你可以试试把系统时钟配置相关的几个寄存器,还有TIMER的寄存器值打印出来,看看是哪个寄存器配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 修改库时钟,启动时间宏定义在xxx32f10x.h头文件中;
将宏定义#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uint16_t ...

谢谢!

用的GD库    2017-06-19, V3.1.0
HSE_STARTUP_TIMEOUT   默认看是0x0800,我改了0xFFFF也是不行

网友D:
我一直卡在了跳转的地方,现在好了,解决了。

楼主:
GD32F150G8 用的GD3.1.0库

精简到最小代码 ,去掉了boot的全部中断全部外设功能,
现在定位到了,如下

bootloader跳转到 app,  app可以运行,带代码有些功能异常

app直接0x08000000下载运行一切正常。

boot代码如下   非常简单   iMDK  rom是0x08000000

#define APP_ADDRESS    (uint32_t)0x08004000

void vJumpToApplication(void);
typedef void (*pFunction)(void);

/*!
    \brief      main func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vJumpToApplication();
}

/*!
    \brief      vJumpToApplica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vJumpToApplication(void)
{
    uint32_t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APP_ADDRESS + 4);
    pFunction Jump_To_Application;

    if (((*(__IO uint32_t*)APP_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_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_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
    else
    {
        while(1);
    }
}

app代码就改动2处
1. 就mdk 设置irom  0x08004000
2. app的main开头加了句SCB->VTOR = 0x08004000;

这样情况都不行,前面几位提到的晶振延时,中断关闭打开 都排除了

楼主:
继续找定位:发现如下
1. 如果直接将app下载到0x08000000地址运行,一切正常
2. 如果通过bootloader跳转到0x08004000地址运行app,
    那么会导致app中有2个全是float浮点变量的 ln以e为底 运算的函数 时间变得翻n倍,
    正常只要几ms, 现在要几十ms,   导致最终代码逻辑异常,这样和我前面说的串口
    收发通信正常也符合的,只是串口收发也被这个卡住变慢些而已。

这何解?,仅仅是boot跳转 会导致  float变量的 ln e计算 一个私有函数(补充下,参与的float 也都是正常的值) 变化这么多时间?
其他定时器, systick都是正常的。

网友E:
app配置时钟后,等待成功并稳定运行后,再切换。试试

网友C:
你的APP代码有多大?超过16K了吗?F1x0系列,只有前32K flash是取指零等待,32K后面的部分,取指速度会变慢,所以你的app起始地址在0x08004000,大小不能超过16K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APP代码有多大?超过16K了吗?F1x0系列,只有前32K flash是取指零等待,32K后面的部分,取指速度会变慢 ...

您好,非常感谢。应该是您说的问题关键点上了,这个我确实未知GD32F150 指令等待的问题

我的代码 boot 16k,  app 超过31k的。  GD150总flash是64k。

原来app直接下载到0x08000000,刚好不超32K

现在16+31k, 那如果ln e的float函数刚好分配在后面 就取指速度变慢,完全符合你的指导说法。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2几个计算 float  lne的复杂函数放在前面几k    如10k的地方呢(这样16+10就不会超过32),保证后面app bin再大即使40k 代码 。 这2函数也不会让编译器分配到32k外 ?
是不是这样就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非常感谢。应该是您说的问题关键点上了,这个我确实未知GD32F150 指令等待的问题

我的代码 boot 16 ...

可以用绝对地址定位,例如:

void my_function(void)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08005000")));

void my_function(void)
{
    /*代码*/
}

楼主:
void my_function(void)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08005000")));

看到代码分配不超过 32k了, 但还是不行,

楼主:
试了一天,发现还是有问题的,主要就是超过32k的,有些在32k外函数都很慢。 又不能全部放32k内,导致异常,看来32k外只能做些普通const用,不能放代码呀。

具体有指标吗?  换GD32F350G8?       64k也这样吗?,还是64k全零等待呢 、其他厂商的MCU也都有这个32k前 0等待,后面的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绝对地址定位,例如:

void my_function(void)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08005000"))) ...

白天的这个问题,晚上又被我自己都否了,如下

我去掉boot, 故意只用app  烧到0x08000000,然后关键的2个前面发现延时的函数
我又故意放到32K后面

结果, 一切都正常

说明boot跳到app后  还是其他问题导致慢,应该不是这个32k 前面零等待的取指 前后的问题了。

另外前面也有兄弟说 晶振稳定问题, boot到app后,我的systick 时间,正常的,串口也是正常的
那应该不存在时钟问题?

网友F:
gd32f150c8t6你当它只有32kB 闪存就行了

先前2个函数慢的,我故意放它们到32k外面, 发现不从boot跳到app话,它们两个也正常的 那说明还有其他函数放外面是可能引起不正常的,但这也说不太通。 因为那2个函数慢的,是阻塞方式的 大数据计算,最多被中断打断。非RTOS也不会切掉任务 既然放32k外也OK, 那我觉得可以排除32k 前后的问题了

楼主:
百度到的,别的处理器有这个问题cache问题

GD32F150 和 GD 3.1.0的库  会有这种cache概念吗? 看描述的问题也是和我非常像

网友C:
你的两个计算ln的函数,有调用其他子函数吗?如果有子函数的话,子函数地址在前32K吗?我说的子函数,包括C库里的sin,log等数学计算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两个计算ln的函数,有调用其他子函数吗?如果有子函数的话,子函数地址在前32K吗?我说的子函数,包括C ...

谢谢!
通宵了一晚,还是没进展

这个子函数 除了 f_temp=log(adc_average)-log(first[0]);  也就是调用#include <math.h>里的log计算

其他无任何调用函数了

网友G:
跳转指令,是不是真的可以跳转过去呢?

楼主:
可以调转,最后确认还是超过32k问题 导致变慢。已放弃Bootloader

网友H(2021-04-04):
精简到最小代码

网友I:
超过32k问题为什么就慢了呢

网友J:
放弃的话 用别的什么方式呢

网友K:
为什么怀疑跳转不过去啊

网友L:
我也有所借鉴了

网友M(2021-09-16):
你好楼主,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请问你最终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好楼主,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请问你最终解决了吗?

解决不了,放弃这颗CPU了。
急着量产50K产品,搞了1个月没解决
后来只能用GD32F350 ,兼容PIN2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