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新唐单片机N76E003 实现远程升级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楼主(2021-03-03):
  产品出货后,有时候因各种问题(如:增加功能或补丁Bug等等)需要远程进行升级固件(就是通过串口对新唐单片机N76E003 进行远程升级),我的基本思路是:将N76E003分为两个区,一个是APROM划为14K,LDROM划为4K空间。产品出厂时,通过ICP同时烧录两个程序,一个主程序放在APROM,一个远程升级用的协助程度放在LDROM。出厂时,设置为APROM为启动位置。

当产品需要升级时:通过协议,设置为LDROM为启动项,接着重启单片机。等待重启完毕。这时运行的是程序是LDROM的。

    接着,通过串口将APROM的程序发送过去,单片机内部通过IAP功能将程序更新。最后,远程发送一个升级指令,修改config配置从LDROM启动,重启到LDROM运行,接收数据写APROM。升级成功后,修改config配置从APROM启动,重启后就回到了APROM。

重启单片机。升级完毕!

目前正在做这个,给N76E003 连接一个联网模块(wifi 蓝牙 zigbee 等),通过串口写入 新程序数据,从而达到 ota 升级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确实不错的体验,

网友B:
需要联网啊。

网友C:
可以看看官方是否有IAP升级操作的demo 如果有 就好借鉴了

网友D:
确实不错的体验

网友E:
网络中断就等着上门售后吧,这个环境应该外挂Flash

网友F:
现在供货还稳定吗

网友G:
思路非常不错啊

网友H:
通过什么方式远程升级呢

网友I:
需要连接什么网络呢

网友J:
如果升级失败怎么办

网友K:
在线安全升级推荐使用: SPI-Nor

网友L(2021-12-18):
希望 能与 楼主详细了解,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官方是否有IAP升级操作的demo 如果有 就好借鉴了

官方 bootloader 的,怎么引导的 aprom 好像都没有吧? 我 是 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