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烧录器Nu-LINK驱动装上了,KEILC51里如何设置呢?

楼主(2021-03-03):
新唐的单片机 N76E003性价比挺高的,才1.X元,我最近在玩这个。

但目前碰到一个问题:新唐的烧录器Nu-LINK驱动装上了,KEIL C51里如何设置呢?

网友A:
在官网上下载相关的资料,或者寻求FAE的支持,都是可以的。

网友B:
还没涨价?

网友C:
建议先下载官方例程,然后深入操作,而且可以百度看看别人咋操作的。下面是我随便百度找到的结果,仅供参考
https://www.cnblogs.com/zhugeanran/p/9554822.html

网友D:
可能有相关文档

网友E:
难道没有选项吗

网友F:
官方有指南的

网友G:
额 我以为直接选择下载方式即可呢

网友H:
需要配置的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