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进行程序加密

楼主(2021-03-03):
1.请问下大家对程序加密是怎么做的。是设置读保护吗?但是解除读保护的话会把FLASH都清空,我如果FLASH里还有存储信息那要怎么办?
2.用芯片的唯一ID码的话,那我用JLINK烧录Hex文件就不能用了,怎么才能批量生产呢

网友A:
1.FLASH里的存储信息也可以加密啊,就是你读取的时候需要解密,写入的时候再加密写入。
2.用芯片ID加密?还是为了一物一码?一物一码只能通过特定的工具或者自己写的软件生成Hex,用芯片ID加密也是同理,不能直接用Jink烧Hex,需要有工具解密的,或者用那种支持加密文件的烧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FLASH里的存储信息也可以加密啊,就是你读取的时候需要解密,写入的时候再加密写入。
2.用芯片ID加密?还 ...

1.FLASH的存储信息加密是怎么做的啊?
2.支持加密文件的烧录器是哪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1.FLASH的存储信息加密是怎么做的啊?
2.支持加密文件的烧录器是哪种?

脱机下载、离线烧录……淘宝搜索这类编程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1.FLASH的存储信息加密是怎么做的啊?
2.支持加密文件的烧录器是哪种?

额,就是比如你要存”10“这个数据,你把10加5,存进FLASH去。然后你读取的时候,把读取到的15(加密后的数据)再-5不就行了吗,类似,一般都是抑或运算,或者用成熟的加密方式,AES、MD5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