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怎么用STM32检测5V的脉冲?是否会烧呀?

楼主(2021-03-03):
想问一啊怎么用STM32检测5V的脉冲,STM32的引脚是3.3V直接接会不会烧呀?

怎么才能安全的检测5V的脉冲呢?

网友A:
我记得stm32 5V容忍的,可以直接接,不放心的画串一个电阻。
也可以两个电阻分压

网友B:
查看芯片手册,有的引脚(带FT标注的) 都是支持5V耐压,但是不允许内部上下拉,必须外部上拉

网友C:
74LVC1G04或1G,做接口转换完事!

网友D:
最好电平不要超,有些IC相关引脚电平高会导致AD采样误差!

网友E:
有人试验过,接5V可以吗?

网友F(点评):
FT [five tolerant] 脚是没有问题的。 STM32绝大部分脚都是FT. 具体核对数据手册。

网友G:
应该不会

网友H:
单片机对于5V而言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会烧毁的。

网友I:
直接、三极管、逻辑门、光耦,随便整

网友J(2021-04-02):
有的引脚(带FT标注的) 都是支持5V耐压

网友K:
两个电阻分压

网友L:
楼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M:
最好电平不要超,

网友N:
做接口转换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