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学生朋友普及积分的概念

楼主(2021-03-03):
有些中学生朋友,讲话的特点是底气十足,威武霸气。
所以如果是初次打交道,你很有可能被这种强大的气场震慑住。

但是日子久了,霸气就泄露了,底气十足的背后是学识的浅显。

下面普及高级一点的积分知识。

大一高等数学或微积分中,学习的是最常用,也是相对比较简单的黎曼积分,但是对于性态不是很良好的函数,一般都积不出来。
这就逼迫人们去拓展积分的概念。

更高级的积分中,贝勒格积分是最著名的。

楼主:
黎曼-勒贝格引理:如果函数p(t)在区间(a,b)内是 绝对可积的,那么下面的极限为零。

式中的a和b是有限或无限大常数。

HWM
这只能说明LZ是啥都不懂,还什么这积分那积分,《测度论》学过吗?
HWM
如果是识相点的,早就该找本《广义函数论》去啃了,至于是否啃得动另当别论。
HWM
继续不懂装懂吧!

楼主:
根据这个引理,非常容易看出 正余弦函数的极限是零!!!

中学生朋友看不懂了,说违反自洽的观念。

我地个哥哥嘞,一个是黎曼积分,一个是勒贝格积分,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何来的自洽???????????

楼主:
根据8年多经验,我终于知道大师所说的【自洽】,是什么意思了。

【自洽】的意思是:聊天的内容,不许超出中学范围,最多不超过大一大二水平,否则就是【不自洽】

以傅里叶变换为例,你只能聊聊教课书上最古老的傅里叶变换,倘若聊点新内容-----如稀疏傅里叶变换、分数傅里叶变换、加权分数傅里叶变换等,得到和教材上不同的结论,大师就说你不【自洽】,你是荒谬的。

楼主:
大师,你这样说话就搞笑了,我不是数学专业的,而是工科,我为什么放着电子专业的书籍不看,去看什么数学专业书籍啊??
电子专业的书籍,也能把这个概念说的很清楚,好不好?

如上图所示,关于拉普拉斯和傅里叶变换,我收藏了10本书籍,细看过两本,粗略浏览过其它几本,主要是预备和大师吹牛时候用。

HWM
看来,LZ也只配“百度数学”了,怪不得这副德行。
HWM
LZ是连大学(非数学类)本科(甚至中学)数学都不懂,谈什么数学专业。

网友A:
拿那么一点点概念继续装逼,哈哈哈

楼主:
@21小管家:

论坛上帖子里能不能设置个黑名单功能???在这个帖子里可以把某些ID拉进去,然后此人就无法回复这个帖子。

因为论坛上有极个别同志,就像厕所里蠕动的白虫一样,一年到头,啥也不干,专门看我的发言。

此人目前一共回复了55个帖子,其中有45个都是表示喜欢我的,可谓专业黑粉。

网友A:
引用 楼主:
@21小管家:

论坛上帖子里能不能设置个黑名单功能???在这个帖子里可以把某些ID拉进去,然后此人就无法 ...

呵呵,你是想无法无天吗

网友A:
从头开始,先把头像换了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