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运放输入下拉50欧会造成电流很大吗

楼主:
   最近按照厂家推荐 给运放输入端下拉50欧阻抗匹配(如下图),我输入的脉冲信号幅度为5V正弦,那这样就有个问题,那是不是由于有了下拉50欧,此处造成电流也达到了100MA(但是我看万用表好像没有显示这么大电流呢),是这样计算的吗?

网友A(点评):
用示波器看。

网友B(2021-03-03):
这种匹配确实会导致一定的直流损耗,可以考虑串联适当的电容。

网友A:
一看此电路用电流源作信号的,50是端接电阻,进行高频的阻抗适配的,电压源作信号输入,一点用也没有,电流源用并联电阻,电压源用串联电阻,这样防止信号反射。

网友C:
自己都说了是脉冲信号,用万用表当然量不出100mA了,

网友D:
负载阻抗50欧姆,测量高频用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阻抗50欧姆,测量高频用的哦。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阻抗50欧姆,测量高频用的哦。

感谢,那意思是如果频率比较低的电压信号 比如10K这种,就不需要这样接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此电路用电流源作信号的,50是端接电阻,进行高频的阻抗适配的,电压源作信号输入,一点用也没有,电流 ...

感谢,那意思是如果频率比较低的电压信号 比如最高10K频率这种,就不需要这样接是不是

网友A(点评):
根本不需要,要不要加端接电阻的二个依据是,一条线的传输时间长于脉冲边沿时间的一半时,(针对数字电路信号),另一标准是线的长度超过信号中最高频率的波长的20分之一时,以上二个判据可一个信号线是长线处理(要加端接阻抗),还是短线处理。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